请问:有关信号同时做时钟和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24):
请问如果在同一个模块中,一个信号同时作为了时钟和数据使用,在综合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?可以解决吗?
谢谢高手指点

网友A(2007-10-10):
没有问题,我们干过的

网友B:
一般情况下不能

一般情况下只有使用GATE CLOCK技术时才会对时钟信号进行运算,其它情况下时钟信号不能进行运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