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sim,什么毛病?

楼主(2007-08-31):
我想用modelsim作个仿真,程序编译都通过了,但就是无法进入仿真。

每次都提示说:#error loading design.

哪位知道这是哪里出错了?

网友A:
你用5.4的版本,编译可能就不能通过

 编译通过不能说明你的CODE没问题,再仔细查查CODE

网友B:
wow

通常是CODE里面LIBRARY部分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