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IC5141的问题?

楼主(2007-09-03):
各位大侠:
      IC5141这个软件是一个操作平台吗?就象WINDOWS一样吗?它包含了IC设计所用到的哪些功能?如有电路图输入,画版图,参数的提取等等.

网友A(2007-10-09):
IC5141是Cadence公司推出的一款IC设计工具软件,而不是操作平台
包含哪些功能就要看你的Key了,这个key包含在License文件中,一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免费的License,但是这里面的功能一般都不齐全。不过你所说的那些电路图输入,仿真,画版图,提取这些都还是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