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LL中环路相位裕度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07-09-10):
PLL稳定需要有45度以上的相位裕度,但我不清楚它的环路增益和相位如何才能通过仿真得到,向各位高手们请教!

我使用的工具是spectre

网友A:
我没做过

自己仿真一下各个模块,都建立相应的连续模型仿真吧。

楼主:
请教lylnk兄

我看过以前的帖子,lylnk兄以前做过PLL的稳定性仿真把,是用系统级仿真的吗,例如matlab?

网友A:
我没实际做过PLL

我用hspice仿真过,使用了自己建的连续模型

网友B:
matlab可以,在网上搜到别人建好的适合模型,仿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