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高手推荐一个芯片

楼主(2007-09-11):
求一个并口转串口的发送和接受芯片 高速大于10M
有校验
max好像有很多
不知道怎么找
请教高手!!
拜谢!

网友A:
叫serdes芯片

TI的TLK1501, TLK2501

网友B:
10M啊,目前算低速了.用不到SerDes

10M啊,目前算低速了.用不到SerDes.

关键是您想信号传多远.

网友C:
是啊,10M算什么高速啊

说清楚是10M字节还是10M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