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仿monte carlo?

楼主(2007-09-13):
需要fab厂提供哪些文件?
如果想仿真一颗芯片多通道之间的差异性,可以用monte carlo代替吗?还是用其他的办法?
csmc可以仿monte carlo吗?

网友A:
应该可以的

但是好像monte carlo的随机函数文件一般是厂家提供的。
不知csmc是否提供?

tsmc或者smic能够提供吗?

网友B:
re

怎么仿monte carlo?
--
方法可以查spice manual, 很简单
e.g. tran 1u 1m swepp monte=30

需要fab厂提供哪些文件?
--
model 文件里要有monte carlo 参数

如果想仿真一颗芯片多通道之间的差异性,可以用monte carlo代替吗?还是用其他的办法?
--
取决于差异的原因,如果是device mismatch造成的monte carlo可以给出估计的差异值。如果要包括 负载,parasitic (bonding wire, pad ...) 就需要自己去model 了

tsmc或者smic能够提供吗?
--
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,tsmc 0.18是有的,但0.35没有。smic不了解

楼主:
谢谢microe

csmc可以仿monte carlo吗?

网友B:
re

csmc没用过,
看model file有没有monte carlo 参数,比如
AGAUSS(...)
AUNIF(...)

建议google几篇monte carlo sim的**看看,
既然用到了,就最好搞明白

网友C:
小郭,CSMC能否用你难道不知道?

据我所知道的,他们好像还没有提供过monte carlo的仿真模型

网友D:
没有提供monte carlo仿真模型就不能进行monte carlo仿真吗?

请问fab厂没有提供monte carlo仿真模型就不能进行monte carlo仿真吗?能不能自己写AGAUSS(...)  AUNIF(...)等参数?

网友C:
这个好像不行列

据我所知,自己写是行不通的,必须要原厂提供相应的仿真模型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