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饱和区工作的mos管源端总电容大还是漏端总电容大?

楼主(2007-09-17):
个人认为应该是漏端大,因为漏衬反偏电压大于源衬,所以漏端结电容应该更大。但是hspice仿真结果却是源端总电容大。百思不得其解。

网友A:
什么电容啊?和衬底的电容?怎么又是总电容

网友B:
看书

源端大,拉扎为书上有.
饱和时,源端仍有反型粒子,漏段夹段.对于电容来说,源端大.

网友C:
关于parasitic capacitance

其中Cdb为drain-body的Paracitic capacitance,而VDB为drain-body之间的voltage drop,对source-body之间的voltage drop也有相同形式的公式(源与漏是对称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