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个电平转换问题,请帮忙!!1

楼主(2007-09-20):
大家好,我现在要寻求芯片,请大家指点!外部电路是24v电平输入的,我的系统是5v电路,现在想通过芯片接收24v,然后输入是TTL电路!请问有这种芯片啊??请大侠们说一下型号啊!!万分感谢!
    我有个想法不知得当否:就是用比较起lm339来做,就是lm339的工作电压接正5v,然后输入的比较基准电压定位2v,lm339输入接收24v的电平,这样的话当24v来后,lm339就会输出5v的电平,低电平来后就会输出TTl电平!不知这样是否可行??望高手指点!

网友A:
用两个电阻分压不久得了?

楼主:
两个电阻分压是可以,但我们要考虑到电流及稳定性!希望有个芯片来进行!

网友B:
信号最高频率多少?

信号最高频率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