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倍频?

楼主(2007-09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倍频和HDL没关系

倍频和HDL没关系,是模拟电路的功夫。

网友B:
倍频,要用PLL.

网友C:
CPLD/FPGA实际上是用来分频的,分频之后的频率跟参考频率相

那么未分频之前的频率就变成参考频率的倍频了。这就是基本思路。

网友D:
特定频率的话,延时,异或

楼主:
使用硬件具体是怎实现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