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触发电路恢复?

楼主(2007-10-08):
我现在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卡,用到了硬件触发功能,一旦检测到某路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就自动触发,但是我想请问,如果某路电压一直保持触发状态,也就是说永久触发,但此时我又想使触发电路恢复应该如何做/?最好用555芯片实现。

网友A:

不知道你的电路触发后还要不要RESET,如果不需要就比较简单了,用74HC00,将触发检测信号放在AND GATE的一个输入端,另一个端接一个开关,分别选据0和1,不想恢复时选择1,对触发电路没有影响,当想恢复的时候选择0。如果想RESET的话可以再加上555电路产生一个单脉冲来实现。

网友B:
很多芯片有专门的置位和复位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