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ectre仿真极点的问题

楼主(2007-10-15):
请问一下用Spectre仿真,能不能象在HSPICE里那样用.PZ零极点的值裂出来
下面是HSPICE中.PZ的输出结果。不知道在Spectre中有没有相似的功能,在这里请教大家了!
 ******   pole/zero analysis              tnom=  25.000 temp=  27.000
 ******

      input =  0:v0          output= "out1,out2" "node"

      input =  0:v0         output = "out1,out2" "node"

      poles (rad/sec)                 poles ( hertz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real            imag            real            imag
 -1.549e+08         0.           -2.466e+07         0.
 -1.172e+09         0.           -1.865e+08         0.
 -2.636e+09      -1.399e+09      -4.195e+08      -2.227e+08
 -2.636e+09       1.399e+09      -4.195e+08       2.227e+08
 -2.826e+09         0.           -4.498e+08         0.
      zeros (rad/sec)                 zeros ( hertz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real            imag            real            imag
 -9.660e+08         0.           -1.537e+08         0.
 -3.569e+09         0.           -5.681e+08         0.
  1.944e+10         0.            3.094e+09         0.
 -2.700e+10         0.           -4.298e+09         0.

网友A:
spectre也可以,也是显示在log文件里

spectre也有。

如何使用语言不清楚。
你可以在analog artist里面的analyise直接选择pole/zero仿真。

楼主:
analyise直接选择

要选择analyise里面的哪一个进行pole/zero仿真呢?
还有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小信号输出电阻,包括节点的和MOS管的?
问的问题太低级,见笑了, 才开始自学CADENCE,请大家多多指教

网友A:
选择pz分析

mos的小信号输出电阻,可以从dc operation point或者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看到。
节点的,可以把与这个节点器件的等效输出电阻并联。自己根据器件参数计算等效输出电阻和并联以后的值。或者给这个节点一个电流激励,看响应。

楼主:
pz分析

dc operation point里面的ron就是小信号输出电阻吗?但我感觉这个值作为小信号输出电阻不对,还有就是给这个节点一个电流激励后在CADENCE上怎样把小信号电阻的表达式写出来?我写的表达式总是没有结果

楼主:
PZ

终于会仿真小信号电阻了,PZ还不会,谢谢你的热心帮助

楼主:
继续求助 spectre

请教一个基本的问题,关于仿真跨导和小信号等效输出电阻的
我采取两种方案看结果不知道哪一个对,
第一种是对输入进行直流扫描,然后用deriv(i("/M0/D" ?result "dc"))/deriv(v("/in" ?result "dc"))和deriv(v("/out" ?result "dc"))/deriv(i("/M0/D" ?result "dc"))分别查看跨导和小信号输出电阻
第二种:输入端加一恒定直流偏置,而在输出端加一个电流源,用deriv(v("/out" ?result "dc"))/deriv(电流源的电流)
两种方法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挺大的,第二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去计算增益和仿真得到的增益不同,而第一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却能得到正确的增益,但根据原理似乎是第二种正确,我现在都糊涂了,

请问哪一种方法看小信号输出电阻是正确的?这个问题太困扰我了,请朋友们指教一下

网友A:
不明白为什么第二个方法不正确.小信号输出电阻是1/g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