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图电路中的极点表达式

楼主(2007-10-15):
如题,下图是一个带正反馈的差分放大器,但是我根据我的理解算出的极点与仿真所得到的极点相差太大了,这个电路的主极点应该就是输出极点,也就是输出等效电阻和对地等效电容的乘积的倒数,输出电阻的值和MOS管的寄生电容我都是用仿真得到的结果进行计算的,但还是不对,不知道是不是我有什么没有考虑到,各管的CGS CGD CGB CDB我都算进去了,求助啊!
输出电阻ROUT=RO1//RO3//RO5//(1/gm5)//(-1/gm3)

楼主:
同志们帮帮忙啊!

同志们帮帮忙啊!

网友A:
rout有问题

rout有问题

楼主:
rout

那ROUT的表达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?请问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过

M3和M4的电阻不知道怎么处理,既然有你说的反馈,电阻就不能直接并联RO3//(-1/gm3)了,实在不行,就把p虚地,直接根据小信号模型计算

楼主:
小信号模型

拉扎为的书上把正反馈连接的那个MOS管的输出等效电阻求出来就等于-1/gm3(在第四章的习题里面),我就是根据他的解释来计算的,我又做了下仿真,感觉gm不能直接用MOS管的operating condition里的,还有就是ron不代表MOS管的小信号输出电阻,不知道这重说法对不对

网友A:
和你一样

我也计算了一下,rout和你的表达式一样,看来没有计算就没有发言权,Cout你是怎么计算的?

楼主:
Cout

Cout我算了一下是2cgd3+Co(Co是除了cgd3以外的所有与OUT端连接的寄生电容的总和),不知道这样对不对

网友A:
学习中

不知道cgd3的米勒电容是不是2cgd3?
是不是要考虑输入极点?输入端2k的电阻和输出电阻Rout应该一个量纲

楼主:
Rout

Rout可以设计得很高,只要gm5-gm3足够小,Rout就可以和ro一个数量级,但gm5和gm3越接近就越容易产生不稳定。
对cgd3的米勒电容应该是2cgd3,我用小信号等效电路推导出来的,
我是在一个比较器中看到有三级这个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