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2端电阻改成3端的?

楼主(2007-10-16):
用spectre跑仿真,analogLib里面的res是两端的,但是fab提供的simulation res model却是三端的,请问怎么将res改成三端的?

网友A:
3端的电阻???用两个串连,就有三端了。

网友B:
圈圈捣乱

你在symbol,aucdl和spectre的view侧面上自己加一个第三端好了。
然后在cdf里面使用和subcircuit一样的定义;pin的导出顺序和model一致;导出的subcircuit name和model name一样。

还可以自己随便建一个有三个端口的电路,电路名字还有端口和res model一样。产生一个symbol,再把symbol另存为spectre和auCdl。删掉刚才随便建的schematic,然后去cdf里面把pin顺序弄得和model里一样了。这个方法在改cdf方面上需要做的工作比前一个少些。

楼主:
谢谢

谢谢,先调调。
也谢谢捣蛋的圈圈的参与

楼主:
二端res变成三端开没有搞定

to lylnk:
按你说的第二种方法试了试,调用res仿真时,没有找到填model、w、l和m的地方,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添加到cdf里面去,所以作罢,重点搞第一种。
第一种方法调整后,可以仿真,但出现了两个问题:
1):增加的第三端不能直接看电流,只能通过0电阻间接看电流,怎样修改才能直接看电流?
2):电阻的MINUS电流有问题,图中连接01端的电流不等,是不是修改cdf出了问题?cdf修改中,有一个termMapping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没敢修改它。
粘上对应的仿真电路和cdf修改结果,麻烦帮忙看看

网友A:
还真没见过三端的电阻,滑动变阻器除外...

楼主:
cdf修改图

楼主:
cdf修改结果

楼主:
自己顶

自己顶

网友C:
新加坡那边的电阻是三端的,一端接地。

网友B:
我们的没有问题

tsmc或者smic工艺。没有发现过问题。确实没有那样看过电流,一般都去看mos的电流。

cdf参数就是那样的。

电阻第三端一般就是接电源或者地。你看看电流是不是从内部的PN结流走了。

楼主:
to lylnk

从增加的第三端可以看到pn结正向导通时候的电流,只是lable为01的导线两端电流竟然不相等,lable为41的导线两端电流相等,奇怪中..........
pn结反偏时一切都正常

网友B:
3端电阻模型不适用于PN结正偏的仿真

PN结正偏的仿真需要使用相应的diode模型。

你是说流出电阻和流入电压源的电流不同?你计算哪个应该是正确的?我猜电压源的是正确的。
我碰到过mos电流不等的情况,和mos衬底PN结漏电有关。当时只是mos端口电流显示不正确,其实内部仿真是正确的。

楼主:
right

是的,电压源的电流是正确的,MINUS的电流有问题。
正在和fab进一步沟通,已确认反偏的model是否正确。
谢谢

网友D:
小郭

你用的是哪个破Foundry的工艺阿?既然要求3端电阻,他就应该有这个相应的Schematic库和相应的仿真模型的,为啥还要自己做?

楼主:
部分提供

schematic库不提供,只能自己手动修改analogLib得到,仿真model当然他们要提供,用的哪个fab不太方便在这里透露

网友E:
To OO:

电阻是两端的,但是考虑所有寄生效应时就是无数个端了,简化处理一下就成了三端了。这是IC内部的电阻模型,所以你看着新鲜。

网友A:
那用两个电阻串联不行吗? IC里面的电阻不是按集总参数处

没搞过IC设计,不懂,呵呵。

楼主:
to 00

三端电阻的第三端不是用来调整res大小的,第三端和整个电阻会寄生有diode和cap,它作了这些diode和cap的一端,和滑动res有很大差别,分离器件没有这些diode或者cap效应

网友A:
明白了,就是跟衬底之间的体二极管这些东西了吧

网友B:
ls说得很对

就是体二极管和寄生电容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