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在symbol级修改如非门的w、l、m参数

楼主(2007-10-19):
用的是cadence的composer schematic,要建立一个如inv,nand,nor等的标准单元库,目的是大家可以直接调用symbol,然后根据需要在symbol级修改w、l、m参数,请问如何操作?

网友A:
直接点中器件symbol按p弹出对话框直接修改就行了

网友B:
使用pPar

在内部schematic里管子的参数里面填pPar("w"),pPar("l"),pPar("model")...
然后在inv这个下面的cdf里面加上w,l,model...

楼主:
第二步能否详细点

lylnk,第二步能否再详细点?
谢谢

网友B:
candence subcircuit添加cdf参数

本来你建的inv是没有cdf参数的。需要自己添加。
具体在component parameter下面添加"w",“l”等cdf参数的格式和方法,可以参考analogLib里面nmos的cdf参数格式。

网友C:
记得我以前试过

很奇怪不能用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后来就 放弃了

楼主:
没搞定

继续求助中

网友D:
CDF参数和pPar

lylnk那种方法可以的,你多试一下,把CDF参数和pPar要用正确,我试过的

网友D:
CDF参数和pPar

CDF参数和pPar

网友D:
CDF参数和pPar

CDF参数和pPar,图片不一样

网友E:
LS

recursively的意思是“递归地”,并非“传递”之意。

网友F:
To entertest:

pPar的p是parent的意思,不是pMOS的p,所以不要构造出一个nPar来,这个不存在的,不管是p管还是n管都用pPar。

定义CDF参数时,记得把CDF Type更改为Base,改Effective下的CDF是没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