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请教,如何用1.8V的电路处理外部5V的输入信号。

楼主(2007-10-26):
请教,如何用1.8V的电路处理外部5V的输入信号。
请问有人做过HOT PLUG DETECT吗?请问一般是如何实现的。

网友A:
easy

如果5v是数字信号,搞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就好了,很容易
如果5v是模拟信号,电阻分压,送给1.8电路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