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中分频问题

楼主(2007-10-27):
我用两路带有相移的外部方波信号输入FPGA引脚,在FPGA内部先分别对两路信号做分频处理,可是分频之后方波信号出不来,好像叠加了很多杂波,用示波器测得输入端信号正常,但输出不正常,我用的altera cyclone 1,如果拿FPGA内部信号做分频输出是没问题的,请用过的指点一下啊,谢谢

网友A:
分频信号输出指派引脚了吗?

楼主:
指派了

就是从引脚输出,示波器测量的

网友A:
回复LZ

分频信号输出引脚指派后,需再编译一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