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工作时的电信号能否用简单的电路检测出来?

楼主(2007-10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那两个小灯有没有闪啊闪的就可以了……

网友B:
国内首款24bit音频处理DSP

bd3201-14A(DRE)提供的高性能数字音频信号处理能力,可实现紧凑的,易用
的,高质量的混响效果解决方案。业内第一款浮点DSP(定点DSP小信号时会失真)
应用范围:1)卡啦OK 功率放大器,调音台、吉他效果器、吉他音箱
可调节ECHO 时间或REVERB时间
ECHO 重复次数或存储或加载
双效果REVERB时间或存储或加载
双效果的,ECHO和HALL、ROOM的比率
效果参数和调整:1)ECHO延时时间(40-675ms)单效果,最长纯DELAY可做到0。68S。
专用的DSP效果处理。性价比合适。

网友C(2007-12-18):
~~~~

BS广告~~~~

楼主可以尝试把网线TX端两路短接至RX端,这样,TX会一直发送link pulse,做个电路检测这个link pulse好了,示波器可以trig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