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内首款24bit音频处理DSP

楼主(2007-10-29):
bd3201-14A(DRE)提供的高性能数字音频信号处理能力,可实现紧凑的,易用
的,高质量的混响效果解决方案。业内第一款浮点DSP(定点DSP小信号时会失真)
应用范围:1)卡啦OK 功率放大器,调音台、吉他效果器、吉他音箱、平板电视
可调节ECHO 时间或REVERB时间
ECHO 重复次数或存储或加载
双效果REVERB时间或存储或加载
双效果的,ECHO和HALL、ROOM的比率
效果参数和调整:1)ECHO延时时间(40-675ms)单效果,最长纯DELAY可做到0。68S。移频、变调、弹簧混响、镶边等。
专用的DSP效果处理。性价比合适。

楼主:
专用效果处理

网友A(2008-01-19):
it is a bug

定点DSP小信号时会失真

网友B:
能否提供部分DSP算法(吉它效果)方案

我一直在做吉它效果器,IC用量很大,但都是用的国处的IC,如果提供部分算法,或者方案,加上我们现在方案,做成产品,只要效果不会太差,可以考虑合作.

cunxingting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