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反相器MOS管阻抗问题

楼主(2007-11-01):
哎,今天刚上集成电路设计
一个地方搞不懂
下面两个NMOS管都是增强型(没画好)
书上说负载管(Q1)的阻抗一般是倒向管(Q2)阻抗的4~5倍
从而导致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相差4-5倍

问题是为什么阻抗要保持4~5倍呢
问别人,有人说是输入高电平时,利用阻抗比输出低电平
可是问题是,即使阻抗一样,也要输出低电平
因为通过负载管和倒向管的电流一样
一旦输出高电平必然使负载管道Vgs和Vds明显都比倒向管道少
电流也就远远低于倒向管
那么电流也就不平衡了

各位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A:

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想得这样复杂,把Q1和Q2等价成两个电阻,如果Q1的阻值比较小,打个比方比如RQ1=RQ2,那么即使VIN为1时Q2导通,那么VOUT的最大值也不过为1/2VCC,达不到逻辑0的电平要求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

我有时候是有点钻牛角尖
应该是这样

网友B(2007-12-18):
~~~

看作电流比较更好理解点:下面为开关管,高电平开启,电流大于上面的管子,从输出抽电流,拉到地,所以上面管子的等效阻抗必须大。反之只有上面的电流送出,拉至高电平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