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pectre命令跑仿真怎么看进度?

楼主(2007-11-08):
hi,
用spectre命令跑仿真时,怎么看进度?怎么设置?用什么命令?
直接用ADE跑时,进度可以看的很清楚

网友A:
什么都不加,就能显示进度了

 什么都不加,就能显示进度了

网友B:
????

 什么都不加,就能显示进度了????????????怎解????

网友C:
没有log文件出来麽,

看看同一目录下的文件

网友A:
spectre input.scs 一运行,直接显示LOG信息

spectre input.scs 一运行,直接显示LOG信息
进度实时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