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问题 勿笑我

楼主(2007-11-08):
一个TTL二输入与非门
一个输入端接A 另一个输入端接10K电阻到地

大多数人算出来是A反  一个公司技术部告诉我是1

请问到底是哪一个正确并给出原因 谢谢

(还有一个可能题目印刷错误)

网友A:
与非门

应该是先与后非,所以答案你自己想把

网友B:
这个还要考虑到TTL电路输入端的特殊性,10K的电阻并不能将它

网友C:
应该是A反

因为TTL与非的输入端是接入三极管的发射极,在发射极与GND之间接入一电阻,这样会形成一个回路:回路为VCC-->一小电阻-->三极管基极-->接入的大电阻-->GND,这样,由于接入的电阻太大而使与非门的输入端电压高于TTL的标准逻辑0电压,因此一般情下这个输入端可以认为是1,所以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A反.

网友D:
听了一课

基本同意楼上的

不过这个作为考试题还可以

作为设计个人认为太失败了^^^^^^^^^^^^

浪费*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