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几本Class D和AD/DA方面的经典书籍!

楼主(2007-11-12):
最近需要做这方面的书籍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。
推荐关于Class D amplifier和AD/DA 转换器方面的
经典书籍或paper,或者这方面的权威专家!
谢谢大家!

网友A:
google~

class D Amp关键就是一个效率高,输出管内阻成关键,前端加一调制就OK.
AD/DA类型多多,不同类型有不同经典
先搞清楚自己要用的结构,再有的放矢

楼主:
AD比如说pipeline和德尔塔—希格玛

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