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简单的二倍频?

楼主(2007-11-24):
最好用数字方法实现,频率约为几M至十几M
考虑过用电容延时后相与的方法,但是这样输入源信号频率、脉宽以及工艺参数都会对输出波形产生影响
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?
本人正在设计一个PLL模块,其中用到一个二倍频功能,急用,谢谢!

网友A:
疑问

PLL本身就可以倍频,需要而倍频做什么啊?

楼主:
现在回的人好少啊,伤心ing....

这个模块支持当输入特定频率时,可以DISABLE PLL,而直接倍频应用,以节省能耗

网友B(2007-12-30):
不知道DLL能否满足要求?

DLL(Delay Locked Loop)有用纯数字电路实现的。虽然DLL一般不用于倍频,不过它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延时信号,不存在“用电容延时后相与的方法”的缺点。不过DLL电路也不简单,能耗也不太容易控制的很低。

还有一种方法是用非线性元件产生输入信号的二次谐波,然后经过滤波和放大后得到二倍频。不过这种方法来源于射频电路,设计难度不低,对于“几M至十几M”一般不是太建议采纳。

最后,建议LZ可以从需求源头想想办法:为什么DISABLE PLL后,还需要倍频?是否有被替代的电路提供这个功能?是否可以从系统方案角度解决?

网友C:
没什么好办法

LZ用PLL倍频吧.

要不再做个DLL?

网友D:
只是2倍

上升下降沿触发阿

网友E:
PLL做倍频啊

分频同步锁定输出不就是倍频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