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速度问题?

楼主(2007-11-27):
对于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区别,TTL电路与CMOS电路的区别不是太清楚,下面两条看来似乎是矛盾的,到底哪个速度快?不知道如何解释。
  (1)MOSFET的开关速度大于三极管的开关速度:
 当要三极管打开的时候,在基极中存在复合因子低的大量少数载流子,开关在闭合之前要对它们进行处理,换言之,与所有少数载流子器件相关的存储电荷问题限制了最大工作速度。
   MOSFET作为多数载流子器件,不存在已存储的少数电荷问题,因此,其工作频率要高得多。可见MOSFET开关速度要比三极管的速度快的多,适合于用在高频应用中。
  (2)TTL电路的速度比CMOS电路的速度快:
  TTL电路的速度快,传输延迟时间短(5-10ns),但是功耗大。CMOS电路的速度慢,传输延迟时间长(25-50ns)。

网友A:
p

在开关电路中(大功率应用场合,如开关电源),lz的第1点是正确的,因为管子要经历开启和关断两个状态。

在放大电路中,由于管子一直在放大状态,所以三极管不存在第1点问题,此时三极管速度比mos管快,因为mos的输出电阻大,栅电容大。

lz的第2点,严格来说是错误的,在早期的工艺中因为mos的W/L非常大,寄生电容大,所以传输延迟时间长,看看intel的现在都出45nm的mos工艺了,这个输出时间是很短的。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