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么,请问cadence ic 如何加载生产厂家的库?

楼主(2007-11-30):
我要设计一个ic,应该用到厂家的mos模型,lib还是olb格式,请问如何转化成cadence可以识别的库?感激啊!!

楼主:
不解??

cadence自带的库好像都是一个文件夹下的多个文件,如cell的symbol,schemtic等,用转化成这种库么?

网友A:
要看你使用什么仿真工具了

Cadence一般都是使用spectre,这个工具对应的是SCS文件,厂家会直接提供的
当然还有一些使用的是Spice仿真工具,这个工具对应的是lib文件,可以直接使用

楼主:
多谢!

多谢了,有点明白了!
再问下,这两个工具还需要在libManager下面 设置么,关于路径什么的,还用把它设成自己自建的库 么?
多谢!

网友A:
不需要啊,

你直接打开仿真工具,然后讲该SCS文件或者lib文件添加进去就可以了,当然如果是SCS文件,你需要设置好corner

楼主:
谢谢指教,有什么问题再来啊

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