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5141在启动是的错误??

楼主(2007-12-01):
我在使用时遇到下面的错误,输入icfb&   得到下面所述

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or h _errno directly. Needs to be fixed.

但是cadence还是能够运行,请问什么错误啊

怎么改正??

多谢

网友A:
linux内核错误

linux内核错误

网友B:
这个是编译器问题

这个是编译器问题,因为使用不同版本编译器而造成的,就是编译cadence和编译器和环境与当前编译器编译的系统版本不一致造成的,不用管它!不受影响。

网友C:
在shell里面加上一行就可以了

如果使用的是b shell

在.bashrc中加入 export LD_ASSUME_KERNEL=2.4.1

如果是c shell,在.cshrc中加入
setenv LD_ASSUME_KERNEL=2.4.1

就可解决

^_^

楼主(2008-01-05):
已经解决了

多谢大!侠们,已经解决,各位说的很有道理,就是内核的问题
多谢!

网友D:
hspice2005说的方法正确

一般使用cadence作模拟电路,不处理也没有问题的。
我就这样用了很久。

如果要使用verilog仿真,就必须改正。好像veriloga也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