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问题

楼主(2007-12-11):
NMOS被夹断后靠什么产生电流

楼主:
再问一个

NMOS管中N区处处电位相等吗

网友A:
漏电流

靠漏电流,只要有电阻和电流就没有完全等电位的地方,只是大部分都达到了忽略的程度,但设计和Layout时必须要考虑电阻的影响

网友B:
具体情况具体分析

bandzhu的答复我基本认同。说“基本”主要是觉得LZ的问题太泛泛。

“NMOS被夹断后靠什么产生电流”
LZ是看到某个电路中的NMOS被夹断后,电路仍然需要这个NMOS产生电流吗?目前好像极少见到利用漏电流来工作的电路。
“NMOS管中N区处处电位相等吗”
由于有导通电阻的存在,N区电路并非处处相等。至于能否被忽略就不一定了。根据工艺和NMOS管的尺寸的不同,这个导通电阻小则几欧姆,大则几十K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