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三级管或继电器芯片!!

楼主(2007-12-11):
请大虾推荐几款芯片吧!!
我做硬件没经验,请高人帮忙!!
我要想用单片机驱动12个继电器(小型5V/几十MA)循环吸合,但担心单片机的驱动能力.有没有合适的驱动芯片想寻求一下!如果直接控制三极管在控制继电器是不是可以.
哪个方法比较好一点!!
谢谢!!各位

网友A:
2×7407

楼主:
7407上拉电阻

资料我看过了!7407是集电极开路.是不是要加上拉!选多大好呢!!
HQ_Y 能否帮助一下!!说说怎么应用比较好

网友B:
ULN2803

ULN2803,达林顿阵列,输入口可直接接TTL电平,内部有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C:
就用一个1K电阻加一9013可以了撒

楼主:
这么多好东东!!都没用过!!搞一下看看

网友D:
ULN2803

推荐5楼baoqing的用法,我这样使用过,很好用!

网友E:
没种方法都可以

用ULN2803还是不错的。几十mA用三级管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