衬底电位

楼主(2007-12-14):
衬底电位处处相等吗 为什么

网友A:
严格上讲 不等

不一定阿,因为有寄生电阻阿

网友B:
~~~~~

不会,有必要的时候会做自阱,拉到需要的电位

网友C:
不知LZ是问单个MOS管的衬底还是整个芯片的基底?

如果是指单个MOS管的衬底,则就像3楼所述,通过阱隔离可以使该MOS管的衬底与其它MOS管的不同。
如果是指整个芯片的基底,则就象2楼所述,因寄生电阻的存在,会使各处的电位有所差异。在电路设计时,一般默认基底的电位只有一个,而在版图设计中,一般会通过打TAP的方式尽量减少这个差异。
另外,现在芯片在封装后,基底背面常常有导电层存在,从而使得基底上任意两点之间不管远近,其电阻基本相同(除非靠得非常近的两个点,即距离不大于几个um)

楼主:
多谢

我想问的是整个芯片 ,已经搞懂了 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