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mos传输门如何驱动负载??

楼主(2008-01-05):
我在做一个模拟开关的设计,用cmos开关传输指定电压,但在仿真时接负载的情况下,mos管输出端的电压很低,接近0V,而管子工作电压是5V,请问:如何把mos管的驱动能力提高????
多谢!!!!

网友A:
仿真的东西不好说啊,还是搭电路看看。。。

LZ帖图吧。。。
这样大家才好发表意见

网友B(2008-02-20):
2个方法

1. 多并联几个MOS管
2. 对MOS管栅极过驱动!

楼主:
谢谢

我是刚转行搞IC设计,毕业设计做一个模拟开关,
请问:“对MOS管栅极过驱动”是什么意思,应该如何设计,今天我单独对一个nmos管进行传输门设计,宽长比300/1 微米,5V输入,但输出还是只有nA级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?

帮忙看看阿!谢谢阿!!

网友C:
看来确实是外行

一会儿说是电压,一会儿说是电流。语无伦次。没看懂。

楼主:
没有办法啊,老师给逼的阿

今天又试了一下,我是用的cmos传输门做测试,输入5V电压,输出有两种情况:
1.如果接1k以上电阻,输出电压为5V,但电阻的电流几乎为零,而pmos和nmos的漏源都有电流;
2.如果接100欧的电阻,输出电压为0.32V左右,而电流却有3.2mA左右。

是不是cmos的内阻太大的原因,不能带负载阿?
这回我说清了么,大家忙分析一下

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