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关于spectre里激励源的设置?

楼主(2008-01-11):
请问:我在spectre里面画原理图,用到一个交流电源vsin,是从analoglib里调出的,但是仿真时总是说: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.
换成vpulse波形也是不行,请问如何设置??
感激啊!!

楼主:
另外

我用过VDC做直流电源扫描,也就只设了一个DC voltage,却没有报错,难道设置AC的时候要其他参数设置么??

楼主:
大家路过的都给点意见啊

我这是刚转行的菜鸟啊,什么都不懂,做一个模拟开关设计,现在只能用输入pin编辑波形,但是要是用电流源怎么办,还是说type没有设置!!
帮帮忙啊

网友A:
好像是某些版本下的一个BUG,遇到过,直接改网表,或用文

网友B(2008-02-26):
调用vsource里面的信号

调用vsource里面的信号,有的版本直接用pulse信号有点不支持,也可能是环境没有设置好的原因

楼主:
entertest说的正解阿

还真是用vsource就能用了
多谢了阿
还有一个问题
用电压源通过一个传输门,对后面电阻提供负载,驱动能力是不是很差,如何提高驱动能力呢?5V电压传过去,负载50M可以么??

请各位高人帮忙啊!!!

网友B:
不一定

驱动能力强弱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:
1:电源的内阻,越小驱动能力越强,如果是用理想电压源仿真,则不存在内阻的影响;
2:负载大小,在相同电压源的情况下,rc乘积越小,可以认为电压源提供的驱动能力越强;
3:需要的性能指标,比如频率,f越高,需要的驱动能力就越强,比如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,越短需要的驱动能力就越强;
所以没有办法判断你说的驱动能力是不是很差。
如果要提高驱动能力,用一个内阻小的电压源,同时尽量减小负载的大小(根据需要的相关参数而定,如减小传输门电阻,当然,如果负载是50M就没有必要减小了)。

网友(2010-05-26):
先看verilog或VHDL,工具就用Modelsim吧
下来两条线,
走FPGA学QUARTUS或ISE、Synplify
走ASIC路线学DC、FORMALITY 、PT、ASTRO等。
上面都只是工具,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
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,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