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抗浪涌?

楼主(2008-01-14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芯片中要加入何种保护措施,可以使其能抗8000V电压以上的浪涌电压?ESD保护能起到这个作用么?

网友A:
ESD保护对抗浪涌不行

浪涌电压的能量比ESD能量高得多,普通的ESD保护能力不够。
如果是普通的CMOS工艺,好像没听说能直接抗浪涌的,一般都是在板上附加有抗浪涌保护器件。

网友B:
浪涌

 抵抗浪涌电压主要是依靠片外压敏电阻和TVS等,还要合理的布局设计.似乎靠IC esd保护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