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发热厉害,压降过大

楼主(2008-01-18):
用IRFP250N驱动24V,180W直流电机。两个24V,180W直流电机驱动一个重约150KG的小车。有载工作1、2秒IRFP250N就很烫。不敢再工作。
PWM方波占空比为100%时,用万用表测得,IRFP250N电压4伏,电机电压20V。
IRFP250N的内阻11毫欧。请问哪里有问题?非常感谢!

网友A:
notice

是有刷电机吗,pwm的100%时驱动波形是否正常?驱动电压?
  简单判断方法,加直流电压在250的gate

网友B:
250打开不够,增加驱动电压

网友C:
内阻与栅压有关系

如果只工作在饱和状态内阻就没有意义.而且发热量大.
Vgs-Vt是否大于Vds?

网友A:
楼主似乎是SD人员

   楼上讲的他未必关注
  直接看,显然250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