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,器件的存储温度和工作温度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08-01-21):
器件的存储温度和工作温度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存储温度和工作温度难道还说的还不清楚

网友B:
有区别的

当然有区别了

网友C:
怎么个区别?

工作温度是指的IC封装表面温度还是环境温度或者是IC内部juction温度?

网友D:
找applicatinon note 看看

maxim-ic.com 就有,自己搜索一下巴
一般storage temp, operating temp 都是指ambient temp 环境温度
具体要由功耗, package 散热, junction允许温度,来算
查查packaging的资料也行,都会谈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