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约束求助

楼主(2008-03-14):
最近在看关于时序约束的东西,有很多东西不明白,希望大家不吝赐教!

有两个触发器级联,时序约束PERIOD为20ns,加在两级触发器之间。
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高人
1:PERIOD约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?它是对时钟周期进行约束么?如上图,可不可以理解为时钟CLK的周期为20ns??
2:有些资料上说到,PERIOD约束会将约束路径中的附加延时考虑在内,如果上图中的FF1上升沿触发,FF2下降沿触发,PERIOD约束为20ns,那么可以得到FF1和FF2之间的实际布线延迟约束为20ns-10ns=10ns。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??
另外还想请大家推荐一些关于时序的资料,自己找了一些来看,感觉讲解的不是特别清楚

此外还想再问一下,综合后ISE提示最高频率为40MHZ,但是我的设计输入时钟为125MHZ,这样的设计是否可以实现??这两个频率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??之前稀里糊涂的做过一个,综合出来最高频率15MHZ左右,跑105MHZ的系统时钟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建立时间(setup time),保持时间(hold time)

建议搞清楚 建立时间(setup time),保持时间(hold time) 的含义,

时序约束归根到底就是:
寄存器数据输入要满足寄存器相对于时钟输入端的 建立时间,保持时间的要求。

网友B:
LZ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仔细测试过?

“综合后ISE提示最高频率为40MHZ,但是我的设计输入时钟为125MHZ,这样的设计是否可以实现??这两个频率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??之前稀里糊涂的做过一个,综合出来最高频率15MHZ左右,跑105MHZ的系统时钟好像也没什么问题”

楼主:
不明白楼上说的测试是什么意思?

回楼上的:之前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做的SDRAM控制器,用在一块采集卡上,最后下到片子里采集卡也能正常工作。当时刚接触这方面,什么都不知道,漏做了很多功课啊!
不知道楼上说的仔细测试是指哪方面?

楼主:
此外PERIOD约束是否就可以简单理解为对时钟周期的约束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