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FPGA中实现查找表?

楼主(2008-03-14):
是在verilog中一个一个写出来吗?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节省时间?

网友(2010-05-26):
先看verilog或VHDL,工具就用Modelsim吧
下来两条线,
走FPGA学QUARTUS或ISE、Synplify
走ASIC路线学DC、FORMALITY 、PT、ASTRO等。
上面都只是工具,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
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,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

网友A(2010-08-08):
查找表不是很简单吗?
用case就可以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