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请问:如何减小cmos传输门Ron?(图片更新)

楼主(2008-03-24):
   如下图所示,用一个1mA电流源来测试Ron,对输入电压Vin 0~5V扫描,Ron最大值总是在2k欧左右,其中设置nmos的W/L=50u/1u,pmos的W/L=200u/1u。
   进行沟道长度l参数扫描,结果如下:l=0.6u时,Ron最小;
   若对整个电源电压,也就是栅压进行扫描,结果:vdc=9V时,Ron最小

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么

楼主:
Ron随沟道长度变化曲线

楼主:
Ron随vdc变化曲线

网友A:
推一下公式不就知道了?

如题

楼主:
mos管的参数m值改变没有变化啊

问题是现在看我这个电路
改变了mos管的m值和finger的个数
结果没有变化,曲线是重合的

难道是软件出现的问题,我用的是ic51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