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24的应用

楼主(2008-03-27):
请问各路大侠
TI公司的LM324与NS公司的LM324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
放在同一个电路中不能使用
谢谢
不胜感激

网友(2010-05-26):
先看verilog或VHDL,工具就用Modelsim吧
下来两条线,
走FPGA学QUARTUS或ISE、Synplify
走ASIC路线学DC、FORMALITY 、PT、ASTRO等。
上面都只是工具,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
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,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