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请教一个VHDL的很基本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02):
构造体中定义的信号的值可不可以直接赋给一个进程中的一个变量?
(都是std_logic类型的)

网友(2010-05-26):
先看verilog或VHDL,工具就用Modelsim吧
下来两条线,
走FPGA学QUARTUS或ISE、Synplify
走ASIC路线学DC、FORMALITY 、PT、ASTRO等。
上面都只是工具,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
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,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

网友A(2010-08-05):
当然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