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16位或以上的A/D转换,100元以内,谢谢谢

楼主(2008-04-08):
哪位老兄请推荐16位或以上的A/D转换,100元以内

256k以上的Rom,16k以上的Ram,i/o数在50左右的单片机

谢谢

楼主:
想找能输入负电压信号的16位或以上的ad真难

楼主:
看样是没有啦

网友A:
负电压信号范围是多少?

如题,一般可以转换信号后输入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