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以下过程怎么实现

楼主(2008-04-18):
有一个时钟输入,然后6个输出端,out1-out6,真值表如下:
clk out1 out2 out3 out4 out5 out6
1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
2    1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
3    0    1    0    0    0    0
4    0    0    1    0    0    0
5    0    1    0    0    0    0
6    1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
7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
8    0    0    0    1    0    0
9    0    0    0    0    1    0
10   0    0    0    0    0    1
11   0    0    0    0    1    0
12   0    0    0    1    0    0

就是说每一个时钟沿到来,各输出端口电平如上,12个时钟沿之后循环,请问这个如何实现,最好是用模拟的方法,因为HDL语言不是很熟悉,给点提示。谢谢了。

网友A:
数字的话很简单

数字的话很简单
模12的计数器加个译码器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