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at24c02 EEPROM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18):
各位大侠如果有人了解请帮忙

我现在的电路里面需要用一个at24c02的EEPROM,我只是用一个,看到网上有资料说,如果仅用一个的话A0,A1,A2三条地址线悬空就可以,我现在就是悬空好像不能工作。请问是不是必须要接地??

还有数据线和时钟线是不是必须要与电源正之间接一个上拉电阻?我也没接,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不工作。

非常非常着急,请帮忙,不胜感激

网友A:
上拉电阻一定要

上拉电阻一定要

网友B:
I2C的上拉需要,限流电阻最好也接一个,

A0,A1,A2是用来配I2C地址的,
不同的接法,地址不同,

网友C(2010-04-28):
A0,A1,A2是用来配I2C地址的, 需要接的。
上拉电阻也是需要的,I2C总线的协议就这么规定的

网友D:
必须接上拉电阻

网友E:
A0,A1,A2可以全接地,但不可以全悬空,A0,A1,A2是用来选择地址位的

网友F:
建议你看哈24c02的数据手册!!!A0,A1,A2最好不要悬空,你还是接地吧,这里涉及到一个三态的问题,悬空的话,24c02可能处于0V- 5V之间,状态不定。
    上拉电阻的必要也是这个3态的问题,因为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,不加上拉电阻,可能会造成驱动能力不够,而使信号处于0,1不确定的状态。
    解释的不一定对,还请高手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