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RAM源码——OR1200使用DC综合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29):
初学Design Compiler,
在做基于OR1200的SoC系统,
被告知RAM块源代码用DC综合需要修改,
但实在想不出来怎样修改,
还望高手指点
谢谢!

网友A:
RAM不能用DC来综合

需要专门的RAM综合器
比如Memory Compiler 或者SRAM generator
这个需要向工艺厂家提供

网友(2010-05-26):
先看verilog或VHDL,工具就用Modelsim吧
下来两条线,
走FPGA学QUARTUS或ISE、Synplify
走ASIC路线学DC、FORMALITY 、PT、ASTRO等。
上面都只是工具,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
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,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