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IC中模拟隔离环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24):
ASIC中模拟隔离环的问题
在做一个数模混合芯片,18um工艺的,PAD可提供1.8V和3.3V;
模拟部分工作在1.8V,外围有一个模拟隔离环,通过PAD连接到一组专门供隔离的电源上。
请问,这个模拟隔离环是接3.3V还是1.8V?

网友A:
应该没差别

隔离环用于隔离干扰,即变化的信号。3.3V或1.8V是直流电压上的差异,而对交流信号的响应取决于寄生情况,与是3.3V还是1.8V应该没关系。

不过,如果考虑到单板上的连接情况,用1.8V可能会更好一些,因为用1.8V的话,单板上可能会直接与模拟电源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