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mos管有什么不同

楼主(2008-06-06):
请帮我看看着个啊  这是一两个MOS去掉外壳后的大概样子,是TO220的.有一个上面有3格,有一个没有有什么区别啊??

楼主:
补充

补充一下:
蓝色---G
橙色---D
绿色---S
就绿色区域不同

网友A:
简单判断,第一个应该绿色区域进行了三次扩散形成的,浓度上有差异
而第二个应该是一次扩散,浓度均匀分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