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bit 数x 做 X mod 5怎么实现?

楼主(2008-06-10):
我的做法是将8位分为x7x6x5x4 以及x3x2x1x0两部分,分别是n1,n2
那么可变化为(x7x6x5x4x3x2x1x0)mod 5=(2^4*n1+n2)mod 5 = (16*n1+n2) mod 5 = (n1+n2) mod 5
case(n1+n2)
0:  0;
1:  1;
2:  2:
.
.
.
30: 0;
default: 0;
endcase
这样对吗?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?

网友A:
看是什么CPU,先看有没有除法器

楼主:
没有CPU

做算法到ASIC的映射,需要用到这一块儿,做了一个伪DSP,自己做算法狀態機,需要用這一运算,伪DSP沒有mod 指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