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双极型模拟IC的设计

楼主(2008-06-12):
在电路设计时,器件的大小是否只能使用foundry提供的模型大小?还是可以按照发射区面积的比例进行缩放?而这个缩放会不会影响器件模型的准确性?
比如在MOS电路中仿真时器件的大小是有限制的,超出模型的范围仿真就不准了。
多谢指教。

网友A:
多发射极

现在双极已经标准化生产了,标准模型电流能力不够的时候,采用多个发射极

网友B(2008-07-23):
简单的

按比例缩放就可以,但是不能小于规则最小尺寸,双极没有Mos要求那么高

网友C:
我们是采用管子并联

model里面的大小已经固定了,能不能缩放问foundary吧。不过可以采用管子并联达到同效果。
比如bandgap里面的1:8的bjt,就可以布成3*3的,周围的8个连起来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