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SOC采用ARM11核的情况如何

楼主(2008-07-27):
现在的SOC设计中貌似还是ARM9用的多。
ARM11采用的情况如何呢,90nm,65nm process频率可以做到多少呢?

网友A(2008-09-03):
ARM11 频率

不同工艺不一样的,面向速度优化,90G在600Mhz以上,65GP可以做到800MHz。

网友B:
re

和工作电压也有关系
arm1136 90G 1.2v 也就400MHZ 1.6v 才能大于600MHZ

现在用arm1176,cortex a8的也还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