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,关于晶振频率问题

楼主(2008-08-08):
我做的遥控器IC,用的是单脚455K晶振,不是反相器结构。当电压超过3.6V时,出来的频率就不是455K了,而是5.5M左右,但是3.6V以下又是455K。请高手帮忙解决啊!

网友A:
串电阻试试?把那电容弄大点...

楼主:
上传个电路

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