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器件开短路测试

楼主(2008-08-08):
各位业界大佬,有谁知道IC件的开短路测试方**主要测试各管脚对地/电源是否开短路和相邻管脚是否短路.有知道的,请赐教,多谢!

网友A:
如何测开短路

一般IC引脚都有钳位二极管,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

网友B:
re

for picture1:

Ground all pins (including VDD)
Program dynamic loads to +400uA at 3V
Set VOL/VOH Z Mode (fail/pass/fail)
Run functional pattern (test one pin at a time)
Test for diode voltage
Fails if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1.5V
Fails if voltage is less than 0.2V

for picture2

Ground all pins (including VDD)
Program dynamic loads to -400uA at -3V
Set VOL/VOH Z Mode (fail/pass/fail)
Run functional pattern (test all pins at once)
Test for diode voltage
Fails if voltage is more than -0.2V
Fails if voltage is less than -1.5V

this test method is from softtest. it is suit for IC test!

网友C(2009-03-13):
那要电源和电源之间短路呢???

那要电源和电源,电源和地之间短路又怎么测试呢.